CPU发热过大。

楼主(2010-06-17):
我一个索尼的机器,CPU,发热超大的。。散热片一点用都没有。。 会不会哪里问题导致CPU发热呢?还是怎么呢?   风扇没问题  换好几个了 。  谁来帮我。。  谢谢啊。。 急救。。

网友:
  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cpuvid电路如果不正常 电压可能过高 楼主你测试一下cpu供电电压 是否高于额定值 如是 加焊之

网友:
进BIOS看看,CPU电压有多少

网友:
CPU电压是不是高,看看几伏

网友:
要是笔记本的话  清下灰尘看看  再不行把风扇改成长转  笔记本基本都是把CPU NB 显卡这几个集成到一起 所以温度会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电压过高, 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扇没问题。一直转就是没停过。CPU头上的这个散热片。非常热,热量都来不急传到风扇口那位置。,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一般是vid电路不正常 导致cpu供电过高 加焊一下cpu座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 不 是你那款机器都高温 如果别人的不高 那就是还有问题  BIOS恢复下默认 没超频吧  电源安数达不到也会高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款。而是就这一台。问题,肯定是有问题。。  没有超频。  电源达不到安数?

网友:
先加焊一下吧    跑跑电路

网友:
风扇没问题。一直转就是没停过。CPU头上的这个散热片。非常热,热量都来不急传到风扇口那位置。,

其实热还好点,说明有散热。有时是散热铜片与cpu 接触不均,导致cpu局部温度过高,可能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