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205S不进系统

楼主(2010-06-17):
此机器硬盘是串口的,光驱是IDE口,接上硬盘卡住在BIOS界面,不接硬盘能用光驱跑PE系统,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修?

网友:
补充,进BIOS能检测到硬盘,用过几种牌子的硬盘试过

网友:
  看看四个耦合电容 电压两组 是否正常

网友:
在不,看看频率

网友:
找不到四个耦合电容,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还是做南桥吧

网友:
我这段时间已经碰到三台神舟笔记本都是这个问题,都是打雷过后就是这种情况,请高手看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IDE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单接硬盘呢

网友:
硬盘是好的。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南桥,修好好几个本了,,,肯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