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6-17):
型号: DV6000  945GM  intel集显

故障:待机电流有0.02,待机时有+3V +5V,触发后电流跑到0.19就掉,拆机裸板再触发还是跑到0.19,触发瞬间电压都出来就VCOVE电压没有.

解决:拖下管+3V+5V的电源管理IC解决了

网友:
0.19是不是电压没有出来 CPU电压有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触发瞬间都没有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啊

网友:
我怎么觉得LZ在灌水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触发就掉,CPU的各电压量不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到多少掉了

    后级没有短路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级没短,电流跑0.19

网友:
该有电压还没出来  且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
我那台是在0.35左右掉电的,不上CPU不掉,量到无CPU核心,但是触发瞬间能量到核心电压

网友:
待机有3v,5v,cpu供电没出来,拖3,5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