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斯巴达克AM2主板(同捷波的一款主板)故障分析

楼主(2010-06-17):
这款主板最近店里来了5片,它和捷波的一款主板是一样一样的只是捷波主板把桥的散热改成了风扇型的。
主板多数都是不跑码的,诊断卡FF。AM2的主板是不上真U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假负载只能测电压什么的,时钟有的就是测不到~~ 其中有块主板是不上显卡可以一直跑完码,但是上了显卡就会在C1 到D5循环几次然后一路跑完,抓不住显卡,显示器不亮,感觉是在内存这块出了问题,测内存测试点没有什么问题,于是压桥(为什么不压CPU座呢,因为座是穿针的~~ )~~可以正常跑完。拆了散热片看到是N的芯片组,发怵了 ~~我的印象当中N和SIS的芯片最难加焊了~~不知道是技术不好还是这种桥不耐高温,就连显卡也是A卡比N卡好做的多,成功率也要高很多~~  处理好板子上BGA  下部230  上部持续加热到235 不化,245 定住温度,一捅化了,NND 还是无铅的~~放凉以后接好电源~~晕死 不触发,心想给做坏了。测水桶晶振有电压,

  测25M晶振两脚电压为0 ~~。。。(正常两脚应为1。5V的电压)于是换晶振和两个电容仍旧无电压(其实这时我就该死心这个桥已经死了)。不甘心又摘了桥重植,仍旧无效,放弃看另一块跑FF  CPU,内存PCI 以及桥的供电都有,IDE第一脚无~~看来是无复位造成的,继续压桥,能跑码了 。再上BGA  下部调到220  上部持续加热到245的时候一直不化,下部上调到225 哦了化了。放凉后上电OK了 心里那个乐哟,处理干净放一边先,另外三块不再叙述,都是桥空焊,两块FF,一块上显卡就内存循环跑,分别上BGA  第四块板子的时候,做的前两块成功了粗心大意把上加热风嘴放得太低了,查看化没化时一个不小心抬起风嘴又放下的时候压到了桥上就此报废,25M晶振无电压 到晚上下班时候5块主板3块出来了~~就此收手。
由此看来集成桥加焊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稍微高了就会高,我同事做的ASUS的集成桥也做的不亮了,水桶晶振一脚0。1V 一脚3。2V

本人最喜欢做INTEL的桥了,耐烤,现在主板的南桥可以不上BGA 就用风枪吹~~吹下,植球再吹上 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嘎嘎
最不喜欢做SIS的,另外夏天了,下部温度可以稍微降一些,建议朋友们有条件就入后件BGA机吧,像一些二线的板子实在是禁不住烤两次的,烤完一次都软爬爬的。
就此废话完毕,欢迎拍砖交流BGA焊接
目前台机前景不是很好,大家有没有做BGA的,我们店里现在加焊就是20元一片,换的话如果有料板也就是40元~~实在很无语,市场没了价格,不知道台机维修还能走多远,是不是该放弃修台机,转投笔记本

网友:
如果有波可以可以测一下波形就可以了,无波无电压桥坏了,有电压无波,25M坏

网友:
桥应该是NF4-4X-N-B1

网友:
桥应该是NF4-4X-N-B1
引用 网友A:

乐天我太崇拜你了~~我修板子一看都记不住板子的型号,芯片的型号也是~~只是看着长的像的~~才会去想它的工作条件和测试点,所以有些芯片的PDF我是下了又下~~存起来了又找不到~~晕倒

网友:
台机板修的多利益也还是很可观的吧,我们加焊行里50行外80,BGA机现在还不会用

网友(点评):
把曲线调试好,拿报废板测试一下就行了,主要是个人撑握熟练而已,无多大难度

网友:
此板桥空焊的机率为98%,显卡和桥的PWM电路也易坏

网友:
本地加焊 行里20 行外五十.大概就是这个价消费水平低

网友:
NF4的桥就是易虚焊,昨天晚上修一中柏的板子,型号为P5后面些参数忘记了,单桥,可上四核U,问客户多少钱买的,客户说四百多买的,心里有谱了,呵呵。故障现象为有些内存能过,有些不能过,开始以为是挑内存,但多点几次会发现,有时候能过内存但花屏,测来测去嫌着麻烦,直接丢380里去了。无铅的,上部225,下部260,动了后拿出来。开始那些不过的内存全部都能过了,装系统,跑3D,一切OK。收了客户80大洋。
前几天有块intel原装945也一样,用的是ATI的芯片,上内存跑22,由于忙,丢修台机主板朋友那里,他用的是土炮。就是一白光风筒在下面吹。吹了下不行,又刷BIOS,又换IO,还是老样子。实在没辙叫我自己拿回来,放我的380上面把北桥一拷一切正常。现在正在用呢。呵呵。虽然老是说不要动不动就动桥,但有时候桥的问题真的是多。你怎么测都测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核 主板的返修开始了,桥的问题突显

网友:
请问楼上的朋上是用BGA机器加焊还是用土炮呀

网友:
我是用的一万出头的BGA加焊的.

网友:
楼主要注意多练练,BGA方面,南桥,北桥,还有GPU都不难了,最难的是775(部分)和AM2(部分板)的座子  我以做了两年多的经验能给你这么说,呵呵。

网友:
哈哈哈哈啊 NV啊~~我强项 :lol对她 你要粗暴里透着温柔才行

网友:
推Nv的桥,一定要嘿小心的去推,   不然到时候联锡了 没钢网,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我今天一口气干了6个桥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 干最后一个的时候饼哥强行给我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