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72T02代换问题

楼主(2010-06-17):
一海讯945主板,4pin12v与核 心对压对短,查一相供电上管击穿,型号72T02,手头上没有,搜了下论坛,找了个09N03的管子换上,正常开机运行,给客户了,过了两天,这管子又烧了,手头上没09N03的管了,只有B0422、3055L、55N03这几种,哪个可以换上啊?还是要将这一相的上下管全换掉?或者是电源IC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IC L6713A,集成主协的,查了下要20元左右,能不换就不想换啊!!

网友:
72T02后面有没有后缀?比如GH啥的

网友:
有GH的,换了个3966,还没通电试

网友:
建议你连PWM芯片一起换掉,这样就比较好。有很多时候,附带PWM芯片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