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问题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0-06-17):
请问:pc3000免卡版本是否支持sata接口的硬盘
          pc3000免卡版里面看到的驱动器没有一个绿灯该如何入手。
         怎么刷WD硬盘的固件。
我想我是把硬盘刷坏了

网友:
建议上网都看看资料,再学。

网友:
硬盘维修是一个由浅入深的技术
不是三言两语就讲的清楚的
基础的东东网上下下来,自己用PC3000照着弄吧
提醒一下:要想学好修盘,最好买带卡的3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