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0芯片

楼主(2010-06-17):
V3000 960芯片组,集显的,故障是不加电,待机电流为0.037,有3V没5V,开关脚有3V电压,短接开关脚,没一点反应,下边不知道该怎么查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南桥晶振有没有电压,查查开机键3.3V到哪里。

网友:
先看IO 南桥供电是否正常 再量开关脚有没有跳变 然后量IO和南桥的先好是否正常

网友:
打错了 是信号

网友:
开关脚有3-0-3跳变,EC-RST#有3.3V,下边就不知道查什么了、

网友:
有3V没5V? V3000的机器都是做显卡的待机没量过。   你查查待机5V,是电路坏了?还是开机后的电压?

网友:
V3000,不开机,960芯片组,待机电流为0.038,电感上有3V没5V,开机脚有3.3V电压,按下有高低高跳变,电流一点反应都没有,EC是KB3910,你按照你讲的查,EC有3V供电,32.768换过了,AC_IN#为低电平,EC_RST有3.3V电压,有个防漏电的二极管两端都没有电压,下边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EC给南桥的信号 SB_PWR_BTN# 有没有跳变。看下这个3D3V_S5电压出来没有由PWR_S5_EN这个信号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