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换板后,用RST检测JUMP不过!

楼主(2010-06-17):
有一个宇瞻单面512MB内存,金手指烧掉几个。下午没事的时候,换了一个新板,刚开始检测第3个颗粒有错。又加焊了一次。可以过了,但是发现检测到JUMP这一项后就死机了。。刚开始在一块845PE的主板上面检测到第三项就死了,换了NF4的主板检测到JUMP就死机了。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后来就装在NF4的主板上面开机,可以进系统,没有多试,不知道会不会死机现象发生。谁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给讲一下。。

网友:
SPD有没有刷成最新的?

网友:
SPD还是原来的,没有动。直接是换到好板上面去了。难道是它 的问题?如果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麻烦给讲一下。

网友:
应该不会有问题,有些内存测试能不过,但是一直能用。

网友:
我发现好几种条子,都有的时候检测不过去。今天玩了会游戏,感觉 内存还是可以的。这个维修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