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灯管去保护

楼主(2010-06-17):
鄙人接到一台17寸液晶维修开机一看红屏亮下灭了.心想问题简单于是爆了个价格就开始动手了.可一拆开看傻眼了灯管是U型管手头上没有呀!!叫人家发货也不愿发.只能去保护了.网上讲的2脚对地短路也不行!有望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忘了说芯片是OZ960G的

网友:
只在芯片 一样不管用什么灯管用保护都是一样的,QZ960把二脚接地就去保护了。

网友:
都红屏了还去保护?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u型的 4跟。可以给你发

网友:
兄弟你哪里的 .什么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只要能去保护我把那两根拆掉就行了呀

网友:
要长久用就换灯管吧

网友:
那你线不插不就完了,还要把灯管拆出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