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7300LE,从黑屏修成花屏,又从花屏修.......

楼主(2010-06-17):
一张7300LE,从黑屏修成花屏,又从花屏修成不进系统,又从不进系统修成不亮屏,又从不亮屏修成正常,跑过三D。正常开机4小时,交客户。
昨下午接一张:颠复者7300LE,一般法,除尘,洗板,细看掉件,前修换过C66,C107,补焊过U1。打阻抗U2,U3,U4,Q6无短路。上板测电压:U2输入12.2V,输出5.0V正常,U3(1117)5V,3.32V,2.03V正常。正准备测U4,闻见一股高热味(从上电到测完U3,大约5分钟),断电摸热件,摸到Q6很烫,C66也很烫,(电容发烫少见),离板测C66,阻值只有420欧,并不稳定,明显漏电。测Q6,黑表笔接D,红接S=545欧;红接D,黑接S=无穷大。换同值16V--1500UF电容。Q6用原管。焊好后拿一同型号的卡,参照测阻值两板无大的差异,上版测电压(未接显示器),U2输入12.2V,输出5.0V正常,,U3(1117)5V,3.32V,2.03V正常。U4(1117)1.3V,2.53V,4.99V  正常。Q6G=4.27V,D=3.36V  ,S=2.40V正常。上显示器,花屏,参图。从常规维修来看还是先加焊显存颗粒:852D风枪,480度,三档风,风口园中号,风口距颗粒1.0--1.5CM,用时30秒,(当天室温28度)。上机照花。用表细测颗粒周边电阻发现:被面R510,507和R55,57,阻值不一样,测好板上是467欧,55,57是478欧而510,507是859欧(电阻上面标的都是01B), 撤同料板上的R510,507换上上机正常不花。用楼藤软件测2D,2D还未跑完,Q6烧穿,(参图)。用料板上的Q6代换,重打一次阻值,上板测电压无异,接显示器,黑屏,指示灯绿色不闪。考虑GPU有问题,打正反两面AD线   A面99欧,B面142欧,A面16对误差不超10欧,无一短路和开路。         B面   误差不超5欧,无一短路和开路。测GPU供电1.4V正常,怪!!怪!!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怀疑GPU虚焊。换上大风口(方型)490度,风三档,风口距GPU1.5--2.0CM,用时90秒。自然冷后上机,正常,2D,3D跑过,考机4小时,客户取走。
小结:常规加细,注意少见故障的出现,打阻正常情况下考虑不是数据空焊,而是供电空焊。

网友:
这个显卡如果供电正常,GPU最好重新植球,不然不稳定

网友:
楼主的显卡已经搞好了,楼上所说的应该看贴后再说,并且要说明为什么要植球?
我所说的植球只是个人经验并且这批显卡必须重植或换掉,不然可怕的事在后面

网友:
这种情况的,拆下GPU后,多数都能看到有的锡球和焊盘,都发黑了,根不不沾锡的,你加热后多数能用,用不用得久就难说了

网友:
7300花屏我都是加焊GPU90%OK的

网友:
原创。顶一个。

网友:
我加焊100%,有用吗?
重植或换掉,加焊用不住,除非你保一周

网友:
说起这个固执的原因 不是显卡虚焊造成的吗?加焊的原因不长久 是不是显卡的锡珠 氧化了  一般加焊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加焊后还会造成返修  不知道对不?

网友:
最好将4个显存也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还是pcb太烂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这个问题,前面讨论过很多。我说实话,象这种卡虚焊的情况确实多,作为我们这样的小店,加焊后能过3D,我们还是放出去,保三个月,卖一般130元,修40元,象这样的卡2006年出的,我们有还有什么办法保他用更长时间。

网友:
是有很多   我有块花屏的做了还是花就不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
保一个星期,不短了

网友:
加焊不要保太久,不然会返修的,如果有时间楼主可以重植一下

网友:
加焊的.一般用不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