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求图纸。。

楼主(2010-06-17):
联想715L1085-4-4 17寸液晶显示器白屏,按键不受控,按键上电源指示灯不亮,
查灯管正常,电源板正常,
驱动板电源插座输入12V和5V正常,1084-33PM无电压输入,1117-2.5无电压。。
跑了半天线路没跑通。。。
想看看图纸。。。
是不是哪里线断了。。。
走过路过,别忘当把雷锋。。。
小弟初学液晶,望大家指教。。。。
谢谢。

昨天上问题有点匆忙。。。
今日补图了。。。
就是找不到1084和1117的供电线路额。。。
麻烦大家指导下楼上说的那个保险在哪里?。。。
还有容易造成1084和1117无电压的原件可能是哪些。。。
图1:

图2:

图3:

图4:

网友:
没信号也会白屏,按键不受控,按键上电源指示灯不亮,从这两点看应该 是程序出错或者MCU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如果都不先解决。。。就可以判断是程序或者MCU问题吗?
    1084和1117都没电压输入。。。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吧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驱动版进来那个保险管断了,或是贴片电容的容值乾了(就驱动版电源插座输入附近)
总之先把供电找出来,用蜂鸣档由1084与1117往回找就可以把电路找出来,应该不复杂

网友:
5V应当加到1084上去,如果其上没有电压,考虑板上是否有保险元件断了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吧,

网友:
把3.3V  2.5V电压搞出来就修好了。

网友:
只找到715L 1129 -2-LE的图,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lenovo LXB-L17C-TSU LCD ServiceManual 22.pdf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下载看看先。

网友:
  跑是跑通了点点。。。。
可是那个0.4V左右的电压完全不对吧。。。。
是什么东西把电压拉低了?
求解呀。。。

网友:
哪儿是0.4V,你直接说是哪个元件的哪只脚的电压。

网友:
这个电路和你的应当大同小异,,

来自电源板的VCC5V,通过一个二极管,变成VCC5V+ 如果电流不能通过这个二极管,那后面就得不到电压,,

如果5V电压加不到下图中的电路上,那就不会产生3.3V和2.5V(或者是1.8V)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图纸。。。
我可以看懂一些,要是你能帮我在我板子的图上标记出你所谓的那个二极管那就更好了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电压到不了1084和1117。。。
求助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板子也有D201,我把上图中的D201喝D202都拆下来测量了,结果都是好的。
装上去以后两端电压只有0.3-0.4V。。。。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额。。。
我错了。。。
原来是把电源板和驱动板的线接错了。。。
因为原来的板子烧了个大洞。。。
就在淘宝买了块。。
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不过新问题来了。。。
我从电源板重新接了三根线到驱动板,
一根ON/OFF  绿线
一根地线       黑线
一根5V        黄线
之后1084和1117的供电就正常了,
结果就插上屏线和VGA线还有按键,
开机按键灯亮了,灯管也亮了,屏幕显示未连接信号线。。。。
我顿时喜极而泣~~~~~
赶紧打开一台主机,把信号线插上~~~~
期待啊期待啊~
结果。。。。
怎么插都是未连接。。。。。。
未连接。。。。。。。。。
然后去按按键的开关。。。
也没反应。。。。。。
就看见个电源指示灯常亮着。。。
请教大家这会是程序坏了吗?。。。。。。
有编程器是有。。。。
不过没得转接小芯片的BIOS座子。。。
悲剧了。。。
同志们求助。。。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哈哈哈!跟我前段时间修的一台机子一样毛病!刷下程序OK了!

网友:
PLCC44转DIP44    买一个吧    不要多少钱      好点的才一百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