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0-06-17):
DELL XPS m1330主板点亮5秒左右掉电和没上CPU一样,南北桥CPU好的
待机电压3.3V和5V正常,已经无短路
拿别人那修不好于是自己练手修吧,折腾几天跑线路头晕,现在觉得是CPU没主供电

从适配器电压19.7V到U40管G极3.22V
U42管G极19.1V
保险电压19.1V
U49管D极19.1V,G极无电压
感觉U42 G极电压不对于是跑线路到后面发现Q6 三极管被去掉了

不知道这个三极管作用是什么请教一下
也不知道型号用什么代换

网友:
楼主还是去新手区学习一段时间再来吧 因为太基础的东西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 我个人 最多能提供一点思路 但是不能提供基础培训

网友:
请说说这个Q6三极管去掉是否影响开机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Q6的作用好像不是很大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网友:
适配器检测的信号,随便找个N沟道就行了

网友:
  晕死 楼上诸位大侠 你们回帖的时候看过帖子没有
  人家问q6是用什么代替 老大你们说加焊显卡 驴头不对马嘴
  没有q6 保护隔离不能正常工作 19v电压不会过去 Q6的作用好像不是很大?

网友:
所以说。现在这些人啦。。   求教的也不管什么,,自己没有想和试。就发出来。。。  回贴的也是,乱说。。。     根本就不懂电路和上电时序。。。。。。    会害死很多人和板的。。。。 哈哈。。。。。

网友:
看了点资料 U42管G极19.1V不正常太高了 电阻直接导通了
Q6去掉后场管U42  G极不能被拉低 不能完全导通
Q6对开机没什么影响 但给公共点电压降低了

网友:
建议楼主别拿自己板子做试验了   等你再加强加强理论实践以后再上手吧   你的板子貌似不单单你说的这个三极管的问题   既然上个维修的专业人士都没修出来的板子   建议你还是再找个维修点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