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品牌:HEDY K416A

楼主(2010-06-17):
待机电流:0.02A
工作电压:18.5V
故障现象:不充电,画面无显示
初步分析:
1:不充电肯定跟充电电路有关,首先开电脑有无识别到电池
2:然后测量MAX1772对应的电感有无对地短路现象,经检测无
3:检测MAX1772的工作条件,经检测工作条件具备
因此可以断定可能是MAX1772不良引起的故障,更换后,OK,电流有充电变化,说明充电OK,有显示,但一会就掉电了,检测故障,经观察发现屏接口那里的金手指那里已经接触不良了,首先还是更换,更换后,还是一样电流一直在涨,涨到2.35A的时候就掉电,怀疑可能是散热引起的故障,把风扇改成长转后,故障还是依旧,郁闷了,后又把屏拆开检测,无发现异常,把屏更换后,竟然OK了,大喜,最后,终于明白了,原来的屏的故障引起的,屏里有灯管,应该是不良了,因为如果灯管不良的话,那就会耗电量,所以把电流一直望上涨,亮度调节会一直要调亮,所以会使电流变大,当涨到一定电量的时候就会保护,所以就会掉电

网友:
水平有限,真的看不懂

网友:
灯管导致电流过大 然后掉电??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那不是一般的才  是太有才了  怎么可能呢  只听说过 高压板 保护的

网友:
楼主不光是有才,电流往上涨,估计机器没有跑码,并且没有上散热片吧,最后过热保护了吧~

网友:
灯管电流全自动的,看得相当迷糊。

网友:
有肯能的,,,

网友:
哈哈。。。。一切皆有可能吧。。。。。

网友:
呵呵!~LZ说的肯定和他的正常操作不一样吧!~太难了,看了几次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