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保CL51

楼主(2010-06-17):
正常待机电流:0.05A
故障现象:不亮机,有时会自动重启
电流跳变情况:0.05—0.36不动,正常跳变:0.05—0.09—0.2—1.0—0.7
测试卡显示:指示灯全亮,代码为00
初步故障分析:根据电流和诊断卡情况,可判断CPU电压没有出来
检修流程:
1:测量CPU核心电压有无对地短路-----无
2:检查CPU核心供电IC的工作条件---CPU核心IC不良
3:由于CPU核心IC不良,造成CPU核心供电不稳定,时有时无《注:通病情况》
4:加焊CPU核心供电IC----故障排除
注意事项:
1:正常机器电流跳变:待机---CPU—内存---显卡---亮机
A:迅驰以上的CPU电流在0.4A左右
B:P4及以下的机器的CPU电流在0.5A左右
C:超2底电流工作电流在0.1—0.3A左右
2:电流跳变在0.3A之前不动《非超底电压版》说明CPU之前的电压没有出来
3:CPU核心供电IC的开启信号有可能是低电瓶信号开启
4:四边封装的IC容易虚汗,在测量IC之前须加焊一下,因为IC在潮湿和其他环境下会有细微的虚汗---这种情况会造成许多问题
5:CPU核心IC  ADP3205 MAX1987  MAX1907都是照IBM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