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PL-L 无CPURST求助

楼主(2010-06-17):
今接到同行主机一台,说是主板问题。插上诊断卡开机不跑码。于是拆下主板,装假负载开机,不复位。重新装上CPU后诊断卡显示复位正常,但是量CPU复位上拉62欧电阻正常,上拉电压1.2V正常,但是CPURST一直为0.25V的样子。但是找不到CPURST点到北桥的线路。偶然间发现Q41 DS短路,电压均为3.15V的样子。更换后故障依然,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求帮助!

网友:
VTT-FSB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CPURST隔一个62欧的电阻与1.2v相连接,应该就是VTT的电压吧

网友:
CPU不复位
一般是南桥没有正常复位北桥
或者虽然南桥发给北桥的RST信号正常,但是北桥的工作条件缺少(如电压,时钟,REST
或者南北桥之间的通信线路故障
都有可能引起CPURST不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你扎DMI总线大部分能找出问题

网友:
对DMI总线不懂,能不能详细一点儿?

网友:
INTEL架构主板南北桥之间的通讯线路
一般为16根信号线

网友:
现在又可以复位了,但是不跑码,CPU没有时钟,估计时钟芯片OVER,其它时钟现在正常,但是最初坏的那个管子是3.3V,正是时钟芯片供电管!准备买时钟芯片代换一下!

网友:
期待得到更好的答案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