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见的最郁闷的三星R428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0-06-17):
前几天三星服务站拿来一台三星R428的电脑,故障是没声音。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发现有声卡的驱动,但在设置里面又没有发现声卡硬件设备。它的声卡是ALC269,在百度里面下载了一个ALC269的驱动,不能装上。重装系统,能发现声卡设备,但是它装的驱动是NIVTA的什么声卡驱动,换了一个声卡芯片故障还是一样的,我就没搞明白,不知电脑是找到了声卡还是没找到声卡硬件。维修一时陷入停顿,我叫同事量一下声卡到南桥的几根数据线,在开机状态下,有复位,时钟,但数据输入输出没电压,系统时钟也没有。因为这台电脑才买三个月,还在保内,征得服务站的同意,更换南桥,加电测试,系统发现声卡,喇叭能正常发音,但耳机没声音,可能还是声卡芯片有问题,等声卡芯片回来就能解决问题了,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是显卡用的NIVITA的,它的显卡上面带声卡硬件的,也能装声卡驱动,但不能发音,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不会吧?!难道把声卡也集成到显卡BGA里了?还真没遇到过。我想你这个应该是驱动识别错误吧?驱动误把显卡识别成了声卡?

网友:
声卡修的还少 楼主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
显卡带的HDMI输出吧.

网友:
支持四楼,,你的那个声卡驱动装上去一定也是英伟达的,。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是NVIDIA,带HDM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