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0-06-17):
我一台笔记本,开机总嘟嘟想,不显示,多开几次就可以了,开机正常之后就一直正常,救高手指教

网友:
方正的鬼机子问题很多,。看下COMS电池。,不行BIOS如果是有个槽的加焊一下槽。,不行看是不是内存了。。

网友:
一般不过内存会报警
不过最好结合诊断卡和电流值来判断是档内存还是档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