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7):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本本X31的开不了机,上电看了一下待机电流不正常只有零点零几,拆开测无三五伏,量MAX1631的工作条件时发现七角跟28角的电压只有一点七伏左右,正常的话应该是3。3伏左右才对心想应该又是电容漏电搞的鬼,把电容C650换了电压正常,可是一下就没有了,我想应该是加热的时候会有所以加热了一下果真又有电压输出了,经过几次测试发现是三伏的供电管性能不行引起,更换修好,装机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机器修好了,但是感觉你想要说的问题没说出来。

网友:
LZ,待机0.0几不正常,我想问一下,是不是0.几才是正常的??痛苦。。。。。。

网友:
一般IBM的机器在0。03-0。06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