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有一条内存插槽不能使用

楼主(2010-06-17):
各位老师本人接修一台进水的东芝M215机器、刚接到时不能开机、开机断电、后来把南桥BGA一下后能正常开机、但是发现有一条内存插槽不能用、如果单独用这条插槽开机就会出现自动断电、我用打阻卡对照打阻没有发现异常、测电压发现正常的内存插槽的数据线的电压是0.6V、不正常的插槽上的数据线的电压是0.7V、内存上的电压也是正常的1。8V、插槽肯定是正常的,请各位指教一下怎么修这个机器、或者直接给我说一下故障点!!谢谢了!!

网友:
这个觉得不像是大问题了,看看槽是不是虚焊了,这个也见过很多,。在不行排阻都测下。

网友:
插槽 和 北桥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有零件腐蚀了。

网友:
直接给你说故障点 不如给人帮你修算了,钱也帮你收了  你就更省事了,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