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BENQ接地线就亮下就灭

楼主(2010-06-17):
市电接口的地线接地就亮下就黑屏,不接地线就正常使用,但是使用一小时左右又出现黑屏。

网友:
电源 不接地也行?

网友:
呃....貌似我这里的三相头都没接地...只有2个头再用...以前曾经出现过机箱接地后漏电保护跳闸...

网友:
机子漏电,看一下各个螺丝口有没压到信号线或供电线。

网友:
三角的你拆过电源接头吗?如果拆过是否把它接反了?我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导致别人跳闸的

网友:
漏电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机子送来的时候就是开3秒黑屏,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但是把机子拆开后,因为地线没接,试机亮了半小时左右又黑屏。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呢

网友:
明显是灯管漏电。。。。

网友:
驱动板接地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