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机 大家可以发表一个自己的意见

楼主(2010-06-18):
来自: 广东深圳
在修机子中我 把机子 分
不触发
触发 不显视
可以触发可显视 工能性 故障
三大类 现在我希望高手 就其中一一大类 不触发机子 发表一下自己意见
不触发

网友:
你说的这几种故障书上都写了,还是去多看看书吧

网友:
2楼这部等于没说么 你真晕我来

网友:
理论知识加上经验!~

网友:
看看论坛里的时序图多看看吧。

网友:
个人认为从CPU电压开始到推,也别管什么上电时序了,一步步的往前推总是能找到故障的

网友:
不触发,一般的机器先查待机3 5V,再查开关有没有电压,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有很多,搜下“不触发”的帖子看看,应该有收获

网友:
多在论坛上看些案例吧,很有帮助的。

网友:
先查隔离保护电路和待电路有无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