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945版无规则自动断电

楼主(2010-06-18):
如题冠盟945的板子,无规则自动断电,有时开机起来进到系统没一会,有时是一个多少时或几十分钟。电源一定没问题。CPU温度正常,北桥散热也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开机后把机箱开关拔去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拔下开关,再试一下

网友:
我昨天刚修了块NF的板子 不定时制动掉电 桥虚汗 加焊过OK

网友:
温控电路异常也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断电
可先换IO试试

网友:
cpu接触不良 桥接触不良 都可以导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