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M 不过内存

楼主(2010-06-18):
主板能上电,但跳变一次后到0.9左右不动了,上lpc诊断卡跑2E,开机量内存引脚电压,其他引脚正常只有有4号引脚电压为0.08V。补焊槽后电压正常,不过代码到E8不动了。换内存后状况一样。上bga杀北桥,原北桥型号为943GML,由于手上没有就直接用945GM代替了。
       做好BGA后,开机跑到52 55正常亮机。
    (论坛里面看到经常有人说这机器只能用1根内存的问题,也是北桥桥坏了吧)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思路也清楚 学习了!

网友:
那个北桥换起来还真费点劲

网友(点评):
这北桥换起来麻烦?不会吧~ G45的好像更麻烦吧

网友(点评):
这北桥换起来麻烦?不会吧~ G45的好像更麻烦吧

网友(点评):
这北桥换起来麻烦?不会吧~ G45的好像更麻烦吧

网友:
  楼主也是猜的吧 现在我想怎么能确定是桥的问题 如果能确认 应该能少走很多弯路了

网友:
加焊内存槽  还是不过就换北桥

网友:
北桥显卡集成的吧

网友:
LZ这纯属经验老道了,嘿嘿~!

网友:
北桥问题还真让人头疼, 楼主一猜就中高手啊。

网友:
看来这种板子,桥还是不稳定啊!回复 1# 无锡易修 的帖子

网友:
不过内存一般是杀南桥的吧!~这LZ想都没想就杀北桥!~这经验没话说了。。。

网友:
呵。。。    修好了就OK了。。。。。

网友:
我感觉 楼主的运气  不错  换了个桥就好了

网友:
不明白.楼上的说内存不过杀南桥??????不过我看了楼主的贴,下了电路图看了下,内存引脚200针,我在想要是楼主测的不是第8脚出问题.而是198,不知道楼主会不会............

第二张

网友:
晕,内存的没发上去,补

网友:
排除了槽虚焊一般杀北桥都得的

网友:
弄这两个东西,都得有好的手工啊,耐心,胆大而心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过。谁告诉你跟SN有关系的。你多问问别人。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有一个IBM T42,显卡不过,更换显卡,还是不过,加焊北桥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