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具---(对零点人生的补充)

楼主(2010-06-18):
    学习单片机,工具给你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些工具是对零点人生的一些补充。。。希望能对

爱好单片机的朋友有所帮助。。。

                                                       。。。烟雨阑珊留

网友:
路过,觉得不错,以前学的时候 都不到这样的软件

网友:
很需要  多谢

网友:
如果能有浅显易懂的学习资料还有辅助软件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有啊,所以我就没发。,你搜下,,可以看看,,有的都是入门的,比较容易理解,,呵呵,,

网友:
单片机,年青人多学些,有好处!

网友(2010-08-07):
老大  51串口计算器用病毒啊

网友:
看了楼主发的,不知我电脑里的资料也能传不

网友:
我的英语基础都 没有..对单片机我是无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晕,,我用了多长时间也没事啊,,我们同学都用的了,,,

网友:
想看看,就是不会

网友:
单片机怎样入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上个实验板,,多练习,,就好了,,我也学不久,,,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看看,,就好了,,有兴趣,,就行,,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有没有12864的测试程序呀?我在实验班用,89c516rd+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啊,,这两天没有上,,,刚看到,,,,

   12864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7;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wela    =  P2^7;
sbit dula    =  P2^6;
sbit led    =  P2^5;
sbit zs12864 =  P3^1;

uchar code dis1[] = {"hanpengklkx.cn"};
uchar code dis2[] = {"快乐开心"};
uchar code dis3[] = {"ME-500-1-韩鹏"};
uchar code dis4[] = {"快乐开心"};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IRDIS[2];
uchar IRCOM[4];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void beep();
void  dataconv();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函数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2&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zs12864=0;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D=1显示开,C=1显示光标,B=1闪烁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main()
{
    uchar i;

delay(10);                 //延时

    wela=0;
        dula=0;
         led=0;

    lcd_init();                //初始化LCD
    wela=0;
        dula=0;
         led=0;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
            delay(10);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 != '\0')
     {
       lcd_wdat(dis2);      //显示字符
       i++;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3 != '\0')
     {
       lcd_wdat(dis3);      //显示字符
       i++;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 != '\0')
     {
       lcd_wdat(dis4);      //显示字符
       i++;
     };
  while(1);
         wela=1;
P0=0x00;
  wela=0;

        dula=1;
        P0=0x00;
        dula=0;

        led=1;
        P0=0xff;
         led=0;
     while(1);
}

void delay0(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网友(2010-09-15):
来我小屋转转,,,嘿嘿

网友: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网友(2010-10-21):
这贴为什么一个个都锁了呢?

网友:
单片机没学过   是不是编些程序写入芯片里    有程序的芯片是不是俗称单片机啊  请求解答我

网友:
单片机 搞了很长时间,就是没有时间搞撒

网友:
到白度找找看应该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单片机的 MCU可以烧入程序。但烧入升序的不一定是单片机啊,,,单片机是有IO口,CPU,,和 外围电路组成的 。。。有复位电路和给芯片提供机器周期的晶振电路。,,单片机有经典的 51单片,还有AVR单片,,,AVR单片的功能比51强大点,,,他的引脚电流可以达到30毫安,,可以 直接驱动蜂鸣器。。。而不像51单片,,需要接三极管来驱动蜂鸣器。。。你像学单片的话,,,我觉得可以直接学AVR,,自己弄个板子。。弄些资料,,,呵呵,,,希望解答多少可以给你解决些。。。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大忙人啊 ,,,做了啥都好 ,,,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强大的搜索引擎,是肯定有,,呵呵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明白一些了   像液晶显示器的 2025驱动芯片  可烧入程序也可以说是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F:

也不一定,,呵呵,,2025好像不是单片机,,那只是个驱动芯片,我对电脑不是很了解,,,不好意思啊,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共同学习来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好啊,,一起学习,。。。

网友:
好东西   就是看不太懂      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谁都是从不懂走向懂的,,嘿嘿,,,

网友(2010-12-03):
路过,看看,这论坛为啥,人这么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