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开机花屏,如何解决?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0-06-18):
845G主板开机花屏,换了很多条内存,都不行,怎么办,内存电压 2。58V,很正常呀

网友:
先看一下ad线,最好是换个槽子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内存参考电压   SPD电压  总线电压 这些电压有没有偏低?
刷BIOS   打值

网友:
NB有没加焊下

网友:
内存,北桥供电,北桥本身。以前遇见过845G花屏的,换了内存还不行,最后插了个独立显卡就好

网友:
应该是北桥电压不够吧,虚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如果只是在LOGO出花屏的话,一般刷bios可以解决。再不行的话就是MCH了。

网友:
可能是 北桥虚汗了

网友:
桥有虚焊吧!加焊吧!
最好是加独立显卡,加焊的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