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3630 进系统 cpu使用率高。系统做过了

楼主(2010-06-18):
宏基 3630 拿来时是内存不过。换了内存。现在进系统cpu使用率高的不得了。键盘。触摸板感觉不能用{是超慢的。。给人感觉不能用}单外接鼠标。键盘都不慢可以的,郁闷。
触摸板

网友:
cpu的电压???是吗?

网友:
吧CPU换下。。

网友:
换U AMD 的吧

网友:
u换过了没用啊。。在pe里面都正常。。就是装好系统设备加载驱动后不行了

网友:
驱动一个个的打 打一个试一个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回到原始位置来判断,初始故障是不过内存,再换别的内存试试,还要试验原来的那根坏内存在别的机器上确定是内存损坏,如果不是内存问题,倒可以从不过内存的周边故障来找找原因。

网友:
把南桥 外围设备都拔了。再试下!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的情况外接鼠标键盘就没有问题,进PE也正常。我的考虑是先从软件入手,下载原装驱动装了看看。不行的话检查你拆装几时得键盘、触摸板的接口装对了没有,并检查一下接口电路。我想主要问题应该在软件上。楼主等你的问题是怎么排除的给我个回复好吗?相互学习学习

网友:
是不是系统原因?先软后硬

网友:
还有,你可以考虑换一根内存试试看,记得有人说过,升级内存时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换了内存就好了。内存的兼容性也得考虑考虑。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把电池拿掉。coms恢复出厂值。可以正常使用了。单装上电池有时老问题。估计是电池的充电电流不稳定。导致coms出问题。我现在重启好几次了都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换电池试了吗?

网友:
硬盘有没有测过吖!硬盘有问题CPU使用率都有好高的!
外接为什么不行!不行南桥可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