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CPU问题!HP 6515B 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

楼主(2010-06-18):
一台HP 6515B,开机不亮。因HP电源是专用的,测电流不好测。开机后测CPU发热,各处电压也正常,怀疑是不过内存。这个机器以前没修过的,原装1G内存在键盘下面,背面还有一个内存插槽。把内存拔下来插到背面的插槽后机器亮了。

怀疑键盘下的插槽虚焊,加焊无果。怀疑北桥、CPU座虚焊,但我这里的土炮怕把桥做坏了,不敢动。进论坛看看,好多人说CPU问题,正巧这里有个TL50,换上去,两个插槽都能用了。原来是CPU坏了,导致内存插槽有一个不能用

网友:
不是吧,应该座子问题大一些啊

网友:
CPU坏了会导致一个槽不能用,为什么还能亮,AMD的CPU竟出这意想不到的事情

网友:
太奇怪了,我又长见识了。

网友:
AMD的U内部集成内存管理模块,有可能是局部损坏吧,个人感觉AMD的U问题满多的。

网友:
AMD咋这样呢

网友:
呵呵!~AMD没见过这样的情况。。。闻所未闻!~

网友:
AMDCPU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器
INTEL 是通过北桥控制的

网友:
AMDCPU的话都要换个CPU试下,问题很怪的。

网友:
本来我都要拿出去做北桥的,看见了这些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5667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4053
立马想到是CPU问题,换了就好。
感谢基地组织,哈哈

网友:
太意外了 从来没听说过

网友:
我也遇到了,是HPV3000,一个桥的,一开始以为是桥坏了

网友:
学习了 !原来AMD   CPU内存管理模块!!

网友:
因为AMD的CPU里含有内存控制器

网友:
呵 谢谢 楼主分享啊。。  幸好你看了前面那个兄弟的。。 换U。。  不然   你也被U了。。。。。  哈哈。。。。。。

网友:
看到HP6515B的机子来只要电流能上1A,不要怀疑其他,换了CPU再说!!!!!!!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到一台AMDQL62dCPU有一条内存槽不亮机的,本来以为有一个槽能亮机就不理它了,谁知道装系统死机后来不得不换cpu.

网友:
AMD的U集成的管理模块太多了,这就是它爱坏的根源了。感谢楼主无私

网友:
我也有片 CPU是那问题 只能上一个内存

网友:
我也遇到过V3000单桥的机器,重做完单桥后亮机了,可是上面的槽不能用,后来就叫客户只用一根内存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也换个U试一试

网友:
确实,AMD里面有两个内存控制器,座子不良也会导致其中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网友:
AMDU很多问题换过比较多,大多数只有一组阻值不对,个人怀疑在U的封装上有问题,连接到U的晶片接触点问题。

网友:
真的还没有遇到过,一般就直接坏了不亮机

网友:
看来修板之前到基地查一下故障是必要的

网友:
是的。我也有过这样的
好像也是那个机型的呢

网友:
AMD的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所以造成U坏了内存一条不过的故障。

网友:
如果就一个内存呢 放在好用的插槽上面,会有问题吗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天下这大真是无其不有啊

网友:
奇怪的事情!!但是电脑就是这样。不相信都不行

网友:
AMD 的CPU 不过 内存。。一定要先换个 CPU 在 修。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太强了,这种怪问题都能遇到,这机器CPU 坏的实在是多,如果不亮就换CPU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们的分享,以后这样也少走弯路啦

网友:
6515B典型的故障,CPU爱出问题,这次是内存有问题,上次有一个机器也是内存有一根不能用,插上就不亮,两根插哪根都亮,就是不能同时插,换了一个内存两个插上,这时屏幕花,后来,老师傅一看换个北桥吧,加焊也不好使,后来换之,OK,

网友:
CPU坏了会影响到一根内存槽没用吗?怎么解释啊!

网友:
AMD的一贯作风!与众不同!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我修过一个。就是amd的cpu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AMD的U什么意想不到的问题都有

网友:
是不是AMD的机器只有碰到一些不能理解的问题都可以怀疑是cpu坏啊

网友:
AMD一看到是这种U的本子就不想修,总知AMD给我的影响太差,各方面做的都不好,尤其发热量大的惊人,也特爱坏,问题多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