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3870显卡闪屏

楼主(2010-06-18):
显卡大概在3月份是潮湿最厉害的   吸潮之后这卡有时候左右动一下  然后就黑屏又显示
老是这样重复    这个怎么修啊?
请高手帮帮忙  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这个卡很容易空焊,左右动一下  然后就黑屏又显示好像驱动有问题。你先生装个驱动试试。

网友:
这个不是驱动的问题     是吸潮之后    刚开始开不了机我就用风筒吹   能开机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并不是虚焊啊那么容易  所以才要请问高手

网友:
是虚焊的..

网友:
GPU显存 电压正常吗  正常了就应该是GPU虚焊 加焊下把  ,

网友:
加焊一下.完了之后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如果灰尘多的话..可能一些已经腐蚀断了.细心查一下.

网友:
供电不稳定了,需要测试后才能知道,空口无凭,大家说得只会给你提供思路,一切在于自己的测试过程。给出测试数据然后再帮你分析

网友:
这位 显卡  坏了 5片 在手了                      虚焊  好快就会圭西了   大大小小的专用钢网 好烦。

网友:
楼上的你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