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主板中的 内存管 型号

楼主(2010-06-18):
华擎775Twins-HDTV 内存旁边8脚 芯片烧黑了看不清型号  他的位置RN30【难道是排阻还是我看错了】旁边是RT9202 位置U20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顺便问下 可以用什么代换啊谢谢

网友:
f7338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大家 好了 直接飞供电给 9202  他就是提供保险供电的 排阻  还以为是什么芯片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