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幕发红,换灯管后上屏很暗,请大大们支招!

楼主(2010-06-18):
接一台 杂牌 14 "显示器 拿来的时候开机屏幕发红,上面很暗。心想好办,换灯管了事
可换灯管后屏幕虽然不发红了。但是上屏依然很暗 亮度已调到最高!请高手给个思路!(屏幕下方正常)

网友:
装灯管时的反光槽没有装好,或者更换灯管过程中动 了反光片没还原到位。

网友:
今天又去拆开 弄了下。没发现问题就装上去结果 现在左边 有一条黑色的线,自己把屏搞坏了。好悔!!

网友(2012-12-12):
我也修了 一台杂牌显示器  一开始是 发红 过一会就暗 了  我堵了那一根发红的灯光  亮的时间还没有插上他愿来的坏灯光 亮的时间长

网友:
看看 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改块上去看看

网友:
可能高压也有问题了

网友(2013-09-23):
我这有一台更奇怪 改高压 换驱动板 换灯管都还是偏暗  我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