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下该怎么做

楼主(2010-06-18):
           我今天碰到一个机器 ,做系统做不进去,。一开始以为是硬盘有坏道,进DOS工具检查了一下 确实有坏道  把坏道屏蔽了。在做还是不行。分区能分  格式化也可以。    就把硬盘给换了    还是做不进去。  吧内存拔了  换了根还是不行       板子是斯巴达克   M2GTA-4VP    那位大虾告诉下  该怎么搞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用GHOST  用慢装的试试

网友:
把硬盘装到其他电脑装系统,装完放到你现在的板子上认驱动

网友:
轻装不加载驱动

网友:
怎么装不上,是装上后启动不了还是蓝屏,或是报错,还是根本就没办法GHOST

网友:
       装完之后  不能安装   在别的机器上装好了   接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主板呗,一个一个换,我不信它不好。

网友:
用安装的系统  一点一点装

网友:
LZ可以先进下PE看下

网友:
装到哪步装不进去?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遇到过很多 都是换主板了 因为自己不会修

网友:
G完之后不能部署吗?
你把前面的坏道屏蔽了么?
要是这样的话,就是G完不能引导。必须用安装版装一篇才可以
我遇到很多这种问题。(可能分区的软件不一样)
如果换硬盘还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内存跟主板问题较大了。。

网友:
硬装试试看~可能有希望

网友:
装那那一步装不下去!是在装驱动还是挺在安装网络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