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开机白屏 求助

楼主(2010-06-18):
接到一台V3000机器 开机白屏 也不是像我们平常看到的常白 感觉有点像花屏 屏 屏线正常 主板是845GM的 北桥已经更换 但现象依旧!量LCD的信号值无异常! 求助!!
主板
求助

网友:
大哥,白屏你就干桥呀~!你不先看看~!屏上有没有3V供电。?

网友:
是945独显吧 V3000的屏线好有问题

网友:
屏跟屏线都换了 3V供电也有

网友:
直接干显卡 应该就能好 V3000显卡通病 属于召回系类

网友:
恩 同楼上 换显卡 pv2000 3000的 通病

网友:
不一定啊 不要让人家走弯路了

网友:
仔细看看显示输出模块吧。。感觉屏供电不对吧 白屏

网友:
呵呵, 多谢各位 已经修好 还是屏上3.3V的问题 大家知道V3000的内存槽的卡子是金属的 估计是由于客户在自己插换内存时把卡子弄变形了 金属片划破了绿漆与主板接地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把D壳装上3.3V就只有2.03V了 内存卡槽接触的点正好是3.3V 把那变形搞好就OK了 什么都没坏

网友:
V3000这种情况,没什么好说的,换显卡肯定没错

网友(2013-11-01):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要看他心情心情好点就多玩一会不好开机就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