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些光17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0-06-18):
17液晶,正常使用,就是屋里一插别的电源,显示器就黑一下,马上又亮回来,
显示器

网友:
应该属于电源功率不足.如果你有万用表,你先测下220V交流电,再插别的电器的时候.电压波动的厉害不.然后才是显示器的电源.稳压性能不良咧.是否负载过大...

网友:
楼上的说的正确,我们搞维修的显示器一多起来插满了也会出现,有一次还把一个显示器电源给烧了呵呵

网友:
负载过大,引起显示器不正常。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检查下电源,特别是电容有没有容量减少的。。

网友:
还有就是EMI电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