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3花屏

楼主(2010-06-18):
如题;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维修过的都知道屏坏的多,楼主想要准确的话重插屏线没用就用通用驱动板GM2621试一下,还有的话就是屏坏了哦

网友:
屏坏的可能比较高吧!~

网友:
我也见过是平坏的,先换屏线,驱动板,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是屏坏了的,直接白屏,一修的话,换芯片应该能修好的

网友:
知道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70%是屏坏!

网友:
屏坏 毫无疑问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你重新刷下程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