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y200bios程序老丢失

楼主(2010-06-18):
接了客户一台天逸y200的笔记本刷bios程序好了,客户用了10几天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刷bios又好了,就是用个10几天bios就丢失,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换南桥

网友:
本来是怀疑BIOS芯片的,可是居然能刷写进去,应该说芯片问题不大。老兄换过CMO电池没有,可以拆下CMO电池实测一下电压或者直接换个新的。另外, 也有可能是芯片中的内容被CIH病毒或其他类似的病毒改写。可以考虑全盘杀毒。我看问题基本是属于这两类吧。你试试看。

网友:
LZ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吧!~重装系统过吗、

网友:
觉得还是换个BIOS块看下吧,能写不 代表不坏。

网友:
最好换一个BLOS 芯片试试,有些事机器内部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有可能换个芯片,要不就查一下它的写使能、读使能信号电路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结果了没有啊。。

网友:
  是啊   换BIOS芯片看看  南桥也有可能的吧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很麻烦,建议更换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