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d不开机

楼主(2010-06-18):
开机后电流是0.8a就不动了,所有供电都正常,cpu好的,桥也换过新的,内存也换过故障还是一样,谢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测试卡显示的是什么啊。。。。

网友:
换个 U试试吧,如果有假负载更好,!

网友:
楼主你说的供电都正常 我想问一下 你测了多少个供电都正常? 那供电都到位了么?

网友:
如果有f8d的图纸可以发出来共享下,谢谢

网友:
复位和PG信号出来没?要两个都出来再考虑其他,还有,你换的桥是不是一定换好了?

网友:
是的哦 ,要考虑那两个信号,很重要的饿。

网友:
图纸到论坛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