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6液晶显示器用几分钟后屏幕中间出一条或两三 ...
方正FH980-W6液晶显示器用几分钟后屏幕中间出一条或两三条横线条

楼主(2010-06-18):
方正FH980-W6液晶显示器用几分钟后屏幕中间出几条横亮线,感觉与温度有关,确定是屏问题,谁来指点一二?谢谢。是不是没设备无法修复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是屏跟屏板电路连接线接口那里的问题,那些软排线刚好就在灯管的上面。在使用过程中灯管发热,温度升高达到一定时就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