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AD线和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怎么打?

楼主(2010-06-18):
大家好,我现在是自学主板了,我每天都会看一些资料,昨天看到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和打AD线,我对这个有点迷糊,希望从中得到结果,谢谢
资料
主板

网友:
用万用表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和AD线的对地阻值,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和AD线看表上显示出来的数值。

网友:
用打值卡啊,维修主板必备

网友(2011-02-09):
我现在也和楼主一样,在迷惑怎么打,而且迷惑的不是怎么测,而是怎么找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找都找不到,还怎么打了,所以还请老手们教教,怎么查找它呢?

网友:
打值卡上应该有标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