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600GT魔灵显卡问题

楼主(2010-06-18):
影驰8600GT魔灵版,现在的故障是VGA不能点亮,但DVI可以,但是装好驱动无法进系统,安全模式下可以,初步估计是GPU挂了,高手指点下在不换GPU的情况下能否搞好,已做过虚焊,问题依旧。

网友:
飞线或重植测试一下,估计好的机率小

网友:
装好驱动无法进系统90%是GPU问题了。重植GPU看看如果还不行。估计是GPU坏了!

网友:
不用修了前段时间我就搞了好几块这样的,都是GPU坏特别是双敏的8600GT,我想是不是86的核心都有这个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短板型的通病  不知道是pcb设计问题还是gpu天生生理缺陷!
虽然gpu已经损坏,但是还是可以修好滴!!
86gt是g84的心,顺便广告一下,
有朋友修不好的8500gt 8600gt  这个板型这个情况的,只要保证dvi口 能正常点亮就可以,30元/片 回收

有的请联系我,不限量!多多益善

网友:
GPU坏了
太烦锁了。。

网友:
5L,晕呀,30块我还不如留到换颗粒,或者找个GPU换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给我我也可以修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