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G33M02 内存时钟只有0.7V 偏低啊

楼主(2010-06-18):
各位同仁!FOXCONN G33M02 内存时钟只有0.7V 偏低啊!时钟IC发出的频率正常!MCH供电正常!烦请给个建议!

网友:
修过几块这种板子,给DELL做的吧,都没好,现在是内存报警吧?帮你顶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查一下北桥,U座。

网友:
你们给点实质的建议啊!

网友:
那个是一代还是2代的,一些也是正常的,你最好跑下线路

网友:
上面那错了,你跑一下那个上拉供电的看正常不

网友:
是正常的
记得我上次修的FOXCONN945P的板子时钟才0.2呢照样能亮机

网友:
如果是二代的内存,0.7应该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