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rc410-m 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0-06-18):
接到一台台式机,主板是HP RC410-M 上假负载一切正常,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但是一上CPU就复位灯狂闪,电压就一下低,一下高,就像在开关开关一样,BIOS已经在坛里找了并且刷了一样,准备换I/O,但没有现存的,重新吹下来,又吹上去,加焊了应该不会虚焊,但现状还是一样,复位灯狂闪

网友:
RC410的考虑一下北桥是否存在问题吧。打下AD线看看

网友:
你上U闪时测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假负载测一下CPU 复位与PG正常不  正常加焊桥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板子,是南桥附近的一个电解电容坏了,换上了就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