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求助

楼主(2010-06-18):
冷机状态无待机电流 取下电池再接外接电源OK 再把电池接上一直OK 一切正常! 据客户说有时掉电 掉电后就这样了! 取下电池 断开电源 再接上电源就OK 有大哥修到过这问题吗
掉电

网友:
那个大哥修到过这个问题的指点一二呀 谢谢

网友:
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查充放电电路
按着这个做

网友:
换3 V电容搞定

网友:
能正常充电吗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台这种故障的,换了3V电容还是没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