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Z56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18):
前天接到一台SONY 主板板号是MBX-170,这款本是双显卡的,故障是插上电源自动上电到1.15掉到0.85复位灯亮屏上亮一下但不显示就掉电了,掉了以后待机电流0.01按开机键无反应有待机3V 5V,插电池和电源都是故障一样的。高手们请赐教

网友:


网友:
最后第二句有必要说么 刚开始的时候待机是多少? 双显卡?

网友:
机子修好了··
  是开关板与主板之间的排线短路了!取下清洗了就好了不过声卡在开关板上现在处理好掉电开机没声音了

网友:
量一下排线是不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