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plmn声卡问题

楼主(2010-06-18):
stac9220的声卡,前面板使用正常,后面板无音,前面板插上音箱或者耳机,后面板就有声音了。前后面板都不插设备的情况下idt控制台总显示前面板是插着耳机的,该怎么设置?
Intel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主板 检测到前面板的信号时会自动屏蔽后置音频设备,所以建议先检查一下插孔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前置线插的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