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sv最大支持多大硬盘?

楼主(2010-06-18):
intel845pesv最大支持多大硬盘,500G可以不?(替客户咨询)
硬盘

网友:
500G不行吧!
IED接口有500G的硬盘吗?
我店里的挂160G有点卡

网友:
IDE接口有500G的吗?很少有500G的硬盘吧!478肯定不支持500G的。

网友:
谢谢两位。我觉得500也够呛,不过客户希望达到200G往上呢。还是建议他换主板吧。我也是头一回遇到有这种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