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换一体板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6-18):
原来一体板和驱动板的连线是这样的,13V/GND/3.4V/5V/ADJ/on.off,,,,,,,,,13V接12V就行吧,
还有,这个3.4V是干什么的呀,这个不知道什么接了,

网友:
把这个3.4V直接接到5V上,能把驱动板给烧了不,

网友:
不能 ,要是不接3.4V后级有的电路不工作,不会正常显示的,改板得看电源输出多少V给驱动板的

网友:
电源板有5V给驱动板呀,另外还有这个3.4V,没见过,

网友:
应是3。3V,给主处理芯片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