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通病,换高压线圈后,发出吱吱的叫声。

楼主(2010-06-18):
前几天收到一个三星的943NW液晶,闪一下就灭。查为通病,即高压线圈坏。更换后试机,点了3小时,正常。也没有仔细听有没有什么吱吱声。二天后,客户返修,说有吱吱声。拆开,的确有声音,在高压线圈的地方。这个怎么修?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再换高压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再去试一下了

网友:
换高压包好了没有

网友:
再换也是一样的,你没有找出病根在那里,换了还不行就要想一下是灯管跟驱动板是不是还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换新的也用不久呀。

网友:
我认为是高压包的质量问题。

网友:
高压包质量不好,,,,声音来自高压包,,发出声音可能有两种,
一是频率低,,二是线圈没有浸好漆

网友:
一般都是两个高压线圈,如果好的那个不响,,那就完全证明是新换的质量不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灯管有问题,不可能可以点几天?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有一个高压线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灯管漏电的话换新的能用一段时间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