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TS测SDR内存图解

楼主(2010-06-18):
RTS测双面SDR 512M出现如图,是那个芯片有问题
RTS测双面SDR 128M如图,是那个芯片问题
芯片

网友:
在来一根SDR 512M

网友:
在线等待呀。高手出来。

网友:
在线等待呀。高手出来

网友:
清洗下,看看。,。好花,没有什么价值,呵呵,用好芯片替换下,

网友:
楼上的,有说等于没说。是不是灌水呀

网友:
高手讲下怎么看这图

网友:
第三幅是512双面的吧,前4个应该是有干扰了 ,后面的换颗粒测试一下。

网友:
高手,学习了,不过SPD的信息,还是要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