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有待机电流,有开机电压,不触发

楼主(2010-06-18):
量1861管脚有16V,15V,5V,3.3V,1.6V的电压,应该满足待机条件,量实时时钟32.768K不稳,0-
60K跳,而且不加COMS电池,无实时时钟,也无RTCVCC电压,我准备换南桥,但不知无COMS电池,RTCVCC电压应该有哪里提供?请各位支持一下。

网友:
  没有coms电池 rtcvcc是3.3v的待机电压通过二极管转换产生的

网友:
是通过一个二极管过来,但是二极管另一端无电压,另一端电压来自哪里?而且这个止适于T40
等,X31是两个三极管,请说清楚一点,如果能跑到电路或有图纸我就不问了。

网友:
待机下的3M提供  就是系统供电在待机下产生的3M

网友:
RTC VCC肯定是待机3.3转换过来的,你对着图纸找找就能找到的

网友:
由待机的3m转化过来的,一般来说和供给EC的那个3V是一个出处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啊, 不触发还是应该查开机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