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 测试卡跑 38

楼主(2010-06-18):
开是跑E1换了2条内存可以跑到38 。 38是 显卡吗? 准备干显卡了 。
显卡

网友:
楼主你还是更适合去打仗

网友:
38不一定就是 显卡吧~! 也有可能还是没有完全检过内存。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啊,什么机器型号,用的什么芯片主啊,就SONY ,那范围大了去了,

网友:
哥们 内存槽虚了吧

网友:
是不是382f,是的话,是没过内存,看内存槽,内存条,还有就是看看SB虚焊,我遇到过SB虚焊跑382F的

网友:
38没有过内存。应该重点检查内存的相关电路,测内存的供电,时钟。还有信号线对地的数值。

网友:
38首先看一下是单槽还是双槽,再者重点看一下BIOS

网友:
38一般认为是内存,但BIOS也是有可能的,上次修的HP的跑38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你真牛啊!很喜欢这样动舞啊!38内存都没有过,就做显卡了!

网友:
内存相关,bios,动显卡是徒劳的

网友:
回楼上的话!内存的时钟信号时哪里发出的,往哪里量,正常时是多少?

网友:
查查内存,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估计你的BGA机也要喊救命了

网友:
38就直接干显卡,应了无边斑竹的那句话

网友:
经过验证,38是内存问题,跟显卡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
先确定内存有没有过吧,电流有跳变几次啊,最后再做BGA吧